楼主(2015-04-27):
OMRON cp1h-x40dt-d   +松下A5

1,要设置哪些东西
,2,用脉冲输出1       Q100.00    100.01   对吗
3伺服参数默认
4  如果有脉冲发出,时间够长,能看到输出点亮吗
5能给个正确的步骤吗
6  要疯了
7  要疯了
8  要疯了

网友A:
你用两脉冲就是100.00 100.01如果脉冲加方向就100.00 100.02 伺服设指令脉冲数,还有脉冲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两脉冲就是100.00 100.01如果脉冲加方向就100.00 100.02 伺服设指令脉冲数,还有脉冲方式
正解

网友C:
【纠正】CH0脉冲+方向还是100.00/100.01
100.00发脉冲
100.01是方向:正转时自动ON,反转时自动OFF,无需另写程。。。。。。

CH1:100.02/100.03
CH2:100.04/100.05
CH3:100.06/100.07
操作手册写得非常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纠正】CH0脉冲+方向还是100.00/100.01
100.00发脉冲
100.01是方向:正转时自动ON,反转时自动OFF,无需另写程。。。。。。

CH1:100.02/100.03

版主,我这边手册写的是:加减脉冲是:100.00 100.01           100.02 100.03           100.04 100.05         100.06 100.07
                                       脉冲+方向是: 100.00 100.02          100.01 100.03            100.04 100.05         100.06 100.07

网友C:
也许是小日本的编辑人员有问题
[attachment=13447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小日本的编辑人员有问题
[attachment=134479]

版主,你这是CP1H系列么?我们CP1H现在用脉冲+方向都是接的 100.00   100.02   一组,100.01 100.03一组,100.04 100.05一组100.06 100.07一组,没有问题耶!

网友D:
没必要那么复杂,用欧姆龙自带的脉冲输出功能块就可以了
http://www.fa.omron.com.cn/elearning/video/838
CP1H怎样用FBL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小日本的编辑人员有问题
[attachment=134479]

不是日本编辑人员问题,问题是你拿错了操作手册了,你这截图是CP1L操作手册的截图,CP1L的脉冲输出规格和CP1H是不一样的
[attachment=134590]
[attachment=13459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日本编辑人员问题,问题是你拿错了操作手册了,你这截图是CP1L操作手册的截图,CP1L的脉冲输出规格和CP1H是不一样的
[attachment=134590]
[attachment=134591]
谢谢~~~

网友E:
一、二轴的连线图,一轴的程序
绝对值跑点需要先建立原点,否则还是不给跑,脉冲输出和方向在程序里不用写,尤其是方向端,在绝对值跑点时是不用管的。端口设置好后,如果是第一轴默认的脉冲口100.00,方向是100.02,其他的都可以随便接。伺服的参数不能默认,除了大家说的,一定要把方向控制起作用那个设置项设置好,否则100.02高低电平不起作用,我用的A52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