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最上面是两个PLC主从站422通讯,中间是三个PLC主从站422通讯,最下面是三个PLC主从站485通讯,请大神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3个PLC主从站通讯时,中间两个PLC的通讯扩展口,任选其中的一个,短接连接吗?

因为之前没用过三个PLC通讯,请求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用RS485-4W,读写可以同步
从站CIF11/12的6号开关ON

楼主:
那我的连接方式对么?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RS485-4W,读写可以同步
从站CIF11/12的6号开关ON

那我的连接方式对么?版主!!!

网友A:
图片看得不是很清楚
接线原则:
发送→接收
接收←发送
+→+
-→-

网友B:
我也想采有四线制!和二线制!不知道哪个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