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电热管1KW1根,24根,额定电压220V,总功率24KW。国外三相电是220V,故电热管做三角形连接,请问每相线电流是多少A?谢谢。

网友A:
I=24/(1.732*220)≈63A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4/(1.732*220)≈63A

    这个1.732是怎么来的

网友C:
           三相均配,线电流=1.732*1000*(24/3)/220=62.98安培
                 相电流是36.36A。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1.732是怎么来的

    根号下3

网友C:
           这个1.732是怎么来的
       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1.732.

网友A:
    根号3=1.732

楼主:
    谢谢大家,脑筋一时短路,没转过弯来。

网友E:
    p=3I*U
    I=P/3/U=8000/220=36.363A(每项电流)

网友F: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G:
    放点余量一千瓦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