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想请问一下,西门子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品能直接和mm430变频器通讯,读写频率,用什么通讯方式?我以前用过昆仑通态的,没问题,但是还没用过西门子的屏,求大神们指导一下。
wicc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可以直接通讯,可以走DP,变频器侧挂DP模块。
变频器还自带485端子。

楼主:
要是不加dp模块能行吗,mm430的485端子好像只支持uss协议,不知道西门子的触摸屏能行吗。
我手里有个cpu312,不支持与变频器通讯,又不想再买一个cpu,所以才想看看能不能直接和触摸屏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不加dp模块能行吗,mm430的485端子好像只支持uss协议,不知道西门子的触摸屏能行吗。
我手里有个cpu312,不支持与变频器通讯,又不想再买一个cpu,所以才想看看能不能直接和触摸屏通讯

不加DP模块,没试过,西门子的一般是走MPI或者DP的。

楼主:
那加dp模块的话,直接跟屏通讯怎么做啊?wincc上怎么设置啊,麻烦您大致的给我讲解一下,谢谢了,祝您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加dp模块的话,直接跟屏通讯怎么做啊?wincc上怎么设置啊,麻烦您大致的给我讲解一下,谢谢了,祝您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连接好DP线,编写程序就行了,如果不会,建议看看手册,或者致电西门子,或者找人做。

网友B:
MM430不能与西门子的触摸屏直接通讯。
MM430通讯走USS协议,没有屏支持啊。
可以用PLC连MM430,再用屏联PLC及其他仪表(全部MODBUS RTU 从站)

网友C:
屏做DP主站的话,屏内要装WINAC软PLC。

如果是低端屏,不支持WINAC的,那就加个S7-200 PLC做USS自由口,再和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