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1、关于交流接触器
一个交流接触器能否用直流电路驱动线圈,主触点放在主电路当中。交流接触器主要有三个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选型的时候,额定电压比实际上的大,是否可以用在电路当中,比如选了一个额定电压为380V的交流接触器放在220V电路当中。问淘宝客服,他们似乎只关心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不关心额定电压,这是为什么?
2、关于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压,现在我用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触点控制两个电气原件,一个在交流220V电压等级中,一个在直流24V电压等级中,这样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这个时候中间继电器该怎么选型?

网友A:
第一,交流接触器不能用直流,主触点电压与线圈电压无关。主触点主要看额定电流。第二,中继触点可以带不同电压,不过很危险。中继选型与接触器一样。看线圈电压,触点电流。再看看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选型手册

网友B:
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参数表上都有你要的答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我手里有一份电路图,是将线圈放在直流24V当中,触点放在交流220V当中,标示是K(不是KA),这是中间继电器吗?
引用 网友A:
第一,交流接触器不能用直流,主触点电压与线圈电压无关。主触点主要看额定电流。第二,中继触点可以带不同电压,不过很危险。中继选型与接触器一样。看线圈电压,触点电流。再看看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选型手册

网友A:
发电路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一份电路图,是将线圈放在直流24V当中,触点放在交流220V当中,标示是K(不是KA),这是中间继电器吗?

看线圈电压是否是直流24V,直流接触器应用不多,要转换一下,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交流接触器不能用直流,主触点电压与线圈电压无关。主触点主要看额定电流。第二,中继触点可以带不同电压,不过很危险。中继选型与接触器一样。看线圈电压,触点电流。再看看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选型手册

交流接触器是可以直流运行的,有本电工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叫交流接触器的直流运行线路。楼主可查一下书。

网友C:
2、关于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压,现在我用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触点控制两个电气原件,一个在交流220V电压等级中,一个在直流24V电压等级中,这样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这个时候中间继电器该怎么选型?
如果有多组触点,比如四路,可在1、4路触点上使用不同的电压等级,相邻的组最好不使用不同电压等级的负载电路。

网友D:
第一:交流接触器触点使用时 不超过它 额定电压、电流就行。可以把380V的接触器用到220VAC或DC,注意下额定电流就行了,接触器线圈 各种电压都有,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中间继电器触电选 220V电压时,2组触点可以分别 驱动220V、24VDC。但中间继电器相邻触点间距 比较短可以像7楼说的那样 1  4路触点。
本人 搞测试低压电器有几年如有疑问可以集体讨论下。

网友E:
给你两个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CJ20系列交流接触器.pdf (260 K) 下载次数:26    JQX-10F通用继电器产品样本.pdf (175 K) 下载次数:20

网友F:
老手们有没有觉得这种很基础的东西跟小白很难解释清楚!!!!!!

网友E:
10楼的,解释不清楚,就不能号称老手吧。。。。

楼主:
经鉴定,就是中间继电器。控制电路很简单,在直流24V里放一个中继的线圈,把中继的触点放在交流220V当中,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从而控制伺服电机的起停。
引用 网友A:

看线圈电压是否是直流24V,直流接触器应用不多,要转换一下,在控制交流接触器

楼主:
4.1 线圈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s为:
交流50Hz,110V、127V、220V、380V;直流:110V、220V。这是说明交流接触器线圈也可以放在直流电路当中控制通断?
引用 网友E:
给你两个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attachment=134518]  [attachment=134519]

网友G:
4.1 线圈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s为:
交流50Hz,110V、127V、220V、380V;直流:110V、220V。这是说明交流接触器线圈也可以放在直流电路当中控制通断?
引用 网友E:
给你两个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attachment=134518]  [attachment=134519]

这个是指线圈电压等级系列,不是互相替换。
    直流电压用在交流线圈,很容易烧掉。

楼主:
恩,我想说的是,是否存在某一型号的交流接触器,它的线圈放在直流电路里?看这手册应该是可以有的。
引用 网友G:
4.1 线圈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s为:
交流50Hz,110V、127V、220V、380V;直流:110V、220V。这是说明交流接触器线圈也可以放在直流电路当中控制通断?
引用 网友E:
给你两个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attachment=134518]  [attachment=134519]

网友G:
    给楼主一个实例。
    交流接触器CJX2-1210,AC24V(线圈电压)
    实际测量,线圈直流电阻6.8欧姆,如果强制用直流24V电源给线圈通电,将有3个多安培的电流通过,线圈很快烧坏。

网友H:
顶10楼朋友,其实这种问题没必要解释,一句话不能混用。220 380的交流接触器俺混用过,后患无穷,后统一电压才解决问题

楼主: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如果写的是交流驱动,那么该线圈不能放在直流电路当中驱动,这一点你说的很清楚,我也明白了。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某一款交流接触器,它的线圈就要求是在直流电路当中导通?
引用 网友I:
交流接触器的驱动线圈是220v的,不能用直流24v驱动。因为线圈的阻抗等于电抗(主要是感抗)加电阻,而感抗与电源频率成正比;而电阻与线圈的直径、长度成正比,是固定的。一个线圈接在交流220v的电压上,假设:阻抗=2000(电抗)+50(电阻),若接在直流24v上,阻抗=0+50=50,这样会把线圈烧掉。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交流和直流情况下分别看两个条件:一个是看额定电压,另一个是看额定电流。满足条件就能用。同一个触头直流的额定电压比交流额定电压小得多,因为交流有过0点灭弧,而直流没有0点,直流灭弧比较难

网友J:
回复 19楼。
有的。特别是在老外的控制电路图中,经常会出现。
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可以是不同电压等级。所以,控制电源24V直流,主电源220V交流或者380V交流。这种电路是很常见的。

楼主:
好的,thanks~
引用 网友J:
回复 19楼。
有的。特别是在老外的控制电路图中,经常会出现。
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可以是不同电压等级。所以,控制电源24V直流,主电源220V交流或者380V交流。这种电路是很常见的。

网友K:
交流和直流是不同的产品,有专用的直流接触器,如电动叉车就有,直流接触器的电流要大些,一般是银触点,

网友L:
主回路与控制回路电压可以不一样、只要一个回路一种低压就可以了

网友M:
额定电压就是说不同触点间用此电压及以下是没问题的,不会产生电弧。线圈额定电压这个是你要严格遵守的。一般触点额定电压在低压电路中不会有问题,所以大家也不会去留意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