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高手请指点下:关于三菱串行通信的问题
我有两台PLC,通过C24模块进行通信,使用的是G.BIDIN和G.BIDOUT指令,也就是两台PLC要实现实时通讯。
接收程序如图:

发送程序如图:

发送我是定时发送的,我想做到实时性更好一点,因为涉及到安全,越实时越安全,所以这个时间最短可以设置到多少?现在是T51=0.25s
另外指令就希望用这个了,现在就是感觉延时比较严重!所以在此讨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指点迷津呢

网友A:
直接MELSEC(MC)协议,用GX Configurator-SC很难吗?如果轮询的话,直接收到报文后再发读取指令报文,中间不用延时,PLC扫描就有延时。如果涉及安全,请不要用这种通讯,如果要实时好,可以用CCLINK主从站,是单独刷新的,响应更快,设计也更标准。

楼主:
前辈:
其实我们很少使用串口连接两个PLC的,但是这个是个例外
你说的GX Configurator-SC软件,我也下载了,由于天资太差,所以看得迷迷糊糊;是不是有了GX Configurator-SC,就不需要写通讯程序了?直接软件设置就好了?
另外你有 这方面的资料吗?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欠缺了,因为你说的什么MC协议、双向协议、无协议他们直接有什么区别我真搞不懂,我想深入突破下,求指导!

网友A:
推荐你使用G.CPRTCL指令,用work2的通讯协议支持工具,创建一个通讯协议(可以选择MC协议,这是个万能的),两边设一样,一发一收,轮询
  • 下载积分:+1(ldbboy) 好贴好贴!

楼主:
    我安装了gx works2,却无法打开 gx developer的程序,提示要8.95以上的才支持

    我粗略看了下你说的功能,的确很强大,以后逐渐使用这个软件吧,但是我们以前都是老版本的developer程序,怎么打开呢?

网友B:
    gx works2在工程-打开其它工程数据可以打开老版本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使用G.CPRTCL指令,用work2的通讯协议支持工具,创建一个通讯协议(可以选择MC协议,这是个万能的),两边设一样,一发一收,轮询

    我老版本的C24模块不支持  work2的通讯协议支持工具,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使用G.CPRTCL指令,用work2的通讯协议支持工具,创建一个通讯协议(可以选择MC协议,这是个万能的),两边设一样,一发一收,轮询

    我用G.CPRTCL指令,能成功读写数据,但是反映非常慢,要5秒左右,才接收到读来的数据,请问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