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KV3000程序

楼主(2015-04-27):
[attachment=134483] [attachment=134484] [attachment=134485] 淘到KV3000的PLC,读出里面的程序不能转换。第一次接触,有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楼主:
读出ZIP就是我读出来的程序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使用英文版軟件沒有發現此異常

网友B:
程序版本有问题吧,我可以打开,模拟都没问题的。
lishunlong86

网友C:
要么软件版本又问题,要么软件安装又问题!
[attachment=134542]

网友D:
应该是版本问题吧我用V7.11打开和模拟都正常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