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0-10V,位移行程是120mm的位移传感器编程,求高手指点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15-04-27):
我用0-10V,位移行程是120mm的位移传感器编了个模拟量程序,用整数5仿真时可以读数60MM正确;用浮点数5.0仿真时,读数为0,是什么情况,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如下图所示

网友A:
MOV指令的对象是16位数,16位只能放整数,浮点数至少是32为的,5是整数,所有有效,5.0被认为是浮点数,所以无效

楼主:
大哥,是否用MOVL 指令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第2楼ahwhchj于2015-04-28 07:47发表的 Re:我用0-10V,位移行程是120mm的位移传感器编程,求高手指点模拟量编程 .. :
大哥,是否用MOVL 指令可以解决问题。
可以

楼主:
昨天我买了个新的自带模拟量的PLC 终于搞明白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