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R-E720的说明书和应用手册和FR740的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5-04-27):
请问三菱FR-E720的说明书和应用手册和FR740的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我要做FR-720的通讯怎么做?谁有720的应用手册,跪求给我发一份!

网友A:
FR-E720就是带站号的CC-LINK远程站,还要编程吗?
lishunlong86

网友B:
手册都是一样的,你在三菱官网下载E700系列使用手册即可,有点大上传不上!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官网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720就是带站号的CC-LINK远程站,还要编程吗?
我是用
西门子PLC带的,想尝试各种通讯,目前还在学习阶段,我们这边变频器全部用通讯控制的,用网线和交换机拖几十个变频器的,就连伺服和和仪表都是用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