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解释下,s7-300位存储器怎么最后没清零?谢谢!

楼主(2015-04-27):
图片中的定时器T37、T38、T39、T40,我换成了s7-300的T0~T3,都是通电延时;其中i0.0是启动按钮,i0.1是停止按钮。但是最后仿真时发现,只能启动停止一次,如果再按i0.0,Q0.0~Q0.2不能上电。我发现停止按钮i0.1运行结束后,看下mw0的相关位都没清零,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这是又写了个,可以重复运用的,但是上面的那个例子应该也可以实现~~,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A:
没去仿真,觉得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T39时间到瞬间,由于T40还是没有打开,所以第一行,T37还是有输出,此时第二行断开,Q0.1停止输出,但是下一瞬间,T39触点关闭,此时T40时间也没到,T37保持打开,这时第二行又启动了,第三行这样也是关不掉的,看下对不对?
下面改了程序,不会导致在T3启动的时候,T2是关闭的,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楼主:
嗯,这个是书上的例程(s7-200),我用s7-300试了下程序执行有问题,就改了下后面的程序。不知道在s7-200上仿真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