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FX3U-1PG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5-04-27):
FX3U+FX3U-1PG+埃斯顿EMG的伺服电机的伺服控制,1PG有输出(LED灯会亮),电机不运行。
加入使能信号,有BK信号,有RD信号(伺服就绪)。
参数也设过了,线路也看过了,人机显示当前位置都在变化。驱动器就是检测不到脉冲数。
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2015-06-15):
你看下你伺服电机在什么模式下,若你不在定位模式,而是其他的速度,或者转矩,那么你是检测不到脉冲的。

网友B:
线路没错的话
肯定是伺服的参数。

网友C:
伺服機接收脈衝方式有兩種,差動式與開路式,差動式是5V.開路式是24V.這裡接錯plc側有輸出伺服器不會走,1pg式開路式的,別接到差動式伺服機會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