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样的阀咋调

楼主(2015-04-28):
请问这是什么阀怎样调整.阀上的铭牌看的不是很清楚,关信号为0时反鐀信号还有10,实际也有10%没有关闭,不知是什么阀又没说明书,不知咋调.

网友A:
燃气阀,就是一个24V电压控制开关的,怎么会带反馈信号的?搞不懂,接线端子给个图片。

楼主:
厂家没提供任何资料,是调节煤气的,阀体上有一个接线盒.(装上去的,位置不合适,无法打开接线盒的盖,只能打开上面二个罗丝),边上还有一个接线盒,阀体上的接线盒还接进了温度线,阀前阀后分别有二根导压管接进阀体,就象普通的调节阀执行机构,一个园柱型,二组导压管就接在园的下面,二组线也从下面接进去(或接出来).边上还有一个接线盒,里面有各种线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