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1.如果是一机多屏,一个走485,另一个走232通讯,会不会有问题?
2.一屏多机,
   1)第一种情况,一个触摸屏带几个PLC,也是485或者232协议,这时候,所有的PLC是一套设备里的,可以吗?
   2)第二种情况,有两套相同的设备,为了节约成本,只想用一个屏,感觉这样会出问题,即使在屏里画两个按钮,进入不通操作界面,感觉还是会出问题?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如果是富士的触摸屏:
1、不会有问题。
2、(1)如果是同一个串口连接多个PLC的话,那么一定是RS485协议了。只要不超过屏连接的连接对象数就可以了,例如富士最大是31个PLC。
(2)不清楚你所谓的问题是什么。

Good LUck~

楼主:
仔细想了想,感觉好像也可以,一个屏,做两个界面,每个界面对应不同地址的PLC的量,谢谢楼主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想了想,感觉好像也可以,一个屏,做两个界面,每个界面对应不同地址的PLC的量,谢谢楼主

自己谢自己

网友B:
可以的,一个触摸屏带2个PLC,我以前做过,因为现在的点数太多,西门子200带7个模块也不够,就又加了一套西门子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谢自己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