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在位置模式下,台達B2伺服轉速調不快,本人已經修改過下列參數,請大師指點一二,有無漏改的地方,謝謝!
1,位置指令平滑常數:P1-08,現設為25.       (修改前為0)
2,加減速平滑常數:P1-36,現設為30.         (修改前為0)
3,電子齒輪分子,P1-44,現設為760.     (剛開始安裝好的電子齒輪分子為160,)
4,電子齒輪分母,P1-45,現設為8.
5,位置控制比例增益,P2-00,現設為:120          (修改前為30)
6,位置控制增益變動比率,P2-01.現設為100
7,位置控制前饋增益,P2-02,現設為50
8,位置控制前饋增益平滑常數,P2-03,現設為5
9,位置控制誤差過大警告條件,P2-35,現設為160000000         (修改前為38400000)
更改完以上參數后,速度並沒有明顯變化,希望指點迷津!

网友A:
这个要根据控制模式来调整的
位置  加快脉冲的发送频率
速度 和扭矩  加大模拟量的电流或电压
我具體修改的參數發上來了,幫忙分析,謝謝

网友B:
看你现在是什么模式,速度一般都是上位控制的,要调节上位,程序或者参数
我具體修改的參數發上來了,幫忙分析,謝謝

网友B:
你是位置模式,速度跟你脉冲的频率有关系,再有就是跟电子齿轮有关系,你现在的电子齿轮设置大概1600多个脉冲可以走一圈,台达伺服有3000,2000,1500,转速的,拿3000来说,一秒钟50转,那么就是50*1600=80K达到最大速度
那我的設置合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