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威纶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5-04-28):
各位前辈,在EB500软件中要建立一个数值输入按键,连接的PLC是S7-200,要读取的地址PLC中的VD200,但这个VD200在EB500中不知怎样选择地址?要通过转换吗?

网友A:
直接选择就行了

网友B:
现在都用EB8000了

楼主:
回1楼,没有VD这个选项,不知怎么办?

楼主:
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
500没用过。EB8000里面是先在系统参数设置的设备列表里新增一个你需要的PLC,这样数值输入才有相应PLC的地址选择。

楼主:
小弟跪求了,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