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公司设备上原用的F930屏坏了且停产很久了,现买了GT1030-HBD-C的屏来代用,但是在用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Q00JCPU的通讯口是RS232的,GT1030的屏是RS422的,通讯不上了。我又用了一个接口转换器RS232/RS485/RS422来转换,也通讯不上,不知道这样接线对不对?我把连接图传上来,请大师们帮我看看。
1,请问能经过用转换器来转换信号使PLC与屏通信上吗?
2,我这样接线正不正确?不正确的话请指出来。
3,请问有那位做过类似的转换通信的?或有这样的案例的,请大家告知方法。

楼主:
接口转换器RS232/RS485/RS422

网友A:
的确没有这样试过,常规的GT1030-HBD-C或GT1030-LBD-C 都是422接口的。转过的不确定能不能用。

正常的解决方法是使用GT1030-LBD2-C 或 GT1030-HBD2-C这个型号,通常这型号需要订货,价格也贵些。

网友B:
应该可以通讯的

楼主:
试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最终还是换屏了GT1030-HBD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