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ace GP-37W2与LG

楼主(2015-04-28):
大家好我有一款很老的注塑机,触屏坏了换了一个屏程序下载进去后报系统故障有哪位大神弄过类似的问题还请指点一下谢谢!触屏是:GP-37W2 PLC : LS-K3P-07AS

网友A:
屏型号都是一样的,应该没有问题的,你的屏是不是新型号的?那就需要修改一下设置了。你哪里的?
一样的屏

楼主:
LG是要补丁补丁我已放进去了原程序打开时也能识别PLC的型号,就是再写进另一GP后就不行,是不是补丁版本问题我是东莞横沥的还请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