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伺服

楼主(2015-04-28):
我以前用的伺服都是2500X4,也就是说10000个脉冲走1圈,最近买了个松下A5系列的伺服,它上面说到编码器分辨率是20Bit(1048576),是不是1048576个脉冲走一圈?感觉不对,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位置控制的话有设置多少脉冲走一圈的

网友B:
分辨率是走一圈编码器的ab相发出多少个脉冲,而给多少个脉冲走一圈是可以通过电子齿轮设定的。
lishunlong86

网友C:
设置PA05即可

网友D:
编码器分辨率是电机一圈的分辨率,越大精度当然就越高,这个是电机性能,是没办法改变的。我们一般的控制要求其他都没有怎么搞的精度,只要你控制精度比你的电机精度低就行了。

网友E:
松下的最好搞了 直接设定一圈的脉冲数 都不用算的

网友F:
A5直接设置PR0.08就可以了,分辨率是设置电子齿轮比计算时要用的,A5可以直接设置每转脉冲

网友G:
电子齿轮比设置为1:1时,PLC发1048576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工控小a

网友H:
6楼讲的很到位

网友I:
同意6楼,直接设置“一圈的指令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