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8):
                  有个工程需要20点输入,16点输出,一个模拟量输出,请问用三菱的什么型号PLC 最划算啊?

网友A:
西门子的合算,226的模拟量直接带的,24输入,16输出,三菱的还得配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合算,226的模拟量直接带的,24输入,16输出,三菱的还得配模拟量模块。

226带模拟量?唉,是不是我落伍了呀?

网友B:
引用楼主程元乾于2015-04-28 22:43发表的 PLC选型 :
                  有个工程需要20点输入,16点输出,一个模拟量输出,请问用三菱的什么型号PLC 最划算啊?

用山寨的仿三菱,带模拟量,最划算了。

网友C:
FX1N-40mr-001,配个FX1N-1DA-BD的扩展板,一起1000多点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6带模拟量?唉,是不是我落伍了呀?

貌似搞错了,224XP才带模拟量,还得加扩展数字量

网友D:
欧姆龙CP1H-XA就自带模拟量,40点

网友E:
嗯,欧姆龙CP1H-XA就自带模拟量。价钱也才一千附近

网友F:
楼上的对头,一个omron CP1H-XA40DR-A搞定,简单方便.

一定要三菱的话,就选四楼的方案,1N系列的停产不好买了,换成3G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