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电机编码器报警

楼主(2015-04-29):
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报警是怎么回事:我按说明书上 接线编码器线:驱动器 E5V(1)接电机白色线 E0V(2)接电机黑色线 PS(5)接电机淡蓝色 线 PS_(6)接电机紫色线 每次上电都出现EER-21编码器故障,请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回事 ? 地线与屏蔽相接

网友A:
1.用万用表检查线是否有断开。
2.电机电缆和编码器线勿捆扎在一起。
3.编码器对接插头里面的针是否退PIN。

网友B:
请问具体代码是什么。err21.0是编码器断线异常。err21.1是编码器通讯异常保护。松下伺服驱动器保护做的很好,我公司用的都是松下的。编码器断线了线接反了都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