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x3u控制马达,跑位

楼主(2015-04-29):
我用的是fx3u的PLC的y0-y2控制的3个步进马达经常有跑位的情况
浮躁的社会

网友A:
步进的话,只能哈哈了!跟PLC无关

网友B:
会不会脉冲频率太高 有丢步现象 或者步进带动的东西太重 惯性太大

网友C:
适当放慢速度;或者增加细分数;空载状态下试机,若三种情况下仍丢步请考虑信号干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基底速度不能为零,然后把加减速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