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GX-Works2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5-04-29):
大师们好!
请问三菱PLC编程软件GX-Works2的传送设置路径怎样进去修改?谢谢!

网友A:
1.【在线】--【PLC读取】,会弹出传输设置页面;
2.新建项目,在左侧目录树中双击“连接目标”,也可以弹出传输设置页面。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
平时我也是这样的连接的,但现在连接后就会弹出COM端口无法识别这样的画面,可是电脑的USB端口都是OK的,难道是连接线的问题?请帮助分析下。谢谢!

网友B:
那就是com口设置不对啊!你如果是usb转串口的在设备管理器上看具体的com口

网友C:
com口要对应。
右击“我的电脑”,左点“管理”,左点“设备管理器”,左点“端口(COM和L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