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veloper8.8这个版本支持FX3SA系列吗

楼主(2015-04-29):
Developer8.8这个版本支持FX3SA系列吗

网友A:
好像不支持。用GX WORKS2.

网友B:
用Developer8.8,选成FX3G,能勉强通讯一下。
但还是建议用GX WORKS2.1.493 或更高版本,比如1.513

网友C:
学习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2015-07-14):
不支持,要用较新的 WORKS 2 ,FX3SA系列是2014年新出的.较早期的版本都不支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三菱电机官网去下一个2015-6-17更新的版本就完全支持了,如你有一个WORKS 2你新建一个程序,在选机型时软件中没有这个机型就证明不支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