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FX1N40MR HLEP!!!!急急

楼主(2015-04-29):
用了 快一年突然出现这些错误代码, 另一台PLC跟这个一样的但是没出现问题。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需要发回厂家么?
求 解答!
X、谢谢!

网友A:
一般格式化内存后重新写入就行,如果还不行,就是坏了,这个系列的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格式化内存后重新写入就行,如果还不行,就是坏了,这个系列的直接换新的吧。
说的对,这个不贵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