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1200PLC,FC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5-04-29):
1.自己造了个FC,简单的实现a+b=c,
2.我建立了数据块DB1,在主程序里调用FC时,输入IN1,IN2,OUT都是在DB1里的,执行结束,转存DB1里的c值,
3.但是网上好多说,FC多次调用会出问题,那么我多次调用会不会也出问题啊
4.求助高手,具体解释下FB该怎么写,最好以a+b=c为实例
专心搞钱

网友A:
FC没有静态变量,调用前参数得先赋值,像你的a+b=c用FC多次调用是不会出现问题的。FB有静态变量,我一般用FB多一点。

网友B:
说的很对啊FC是要先赋值在使用,FC没有静态变量,FB是有静态变量的啊

网友C:
FC相当于200里面的子程序,FB相当于200里面的库文件;
子程序可以调用一次,也可以调用多次,若是有FC自己的IN/INOUT/OUT等则调用时需要各自赋值;好像说里面不能有脉冲。
库文件调用时,你不赋值他会有默认值。每次调用会生成相应的数据块。

网友D:
变量只要先赋值再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补充一下,S1200里有个CALCULATE的数学函数指令,可以直接输入公式计算,只是不能用常量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