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内部时间断电两三天后时间会错乱,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5-04-29):
如题,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没程序 看不了

楼主:
就是我读取了PLC的内部时间后。两三天时间就不对了。。错乱掉了,PLC内部电池保存不了吗?我只是菜鸟一枚。。

网友B:
你可以将程序初始化下,重新再开始运行
龙丰自动化

楼主:
初始化?不懂。。。有指点。。

网友C:
使用可以装电池的PLC。那样时间就能长时间保持。

网友D:
Simens的pLc有配电池卡,可断电200天!
血战到底

网友E:
触摸屏上可以做个设置时间的啊,错了就设置下。

网友F:
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