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5-04-29):
新装变频器需要接哪些常用控制线,调节哪些控制参数,是普通接钱控制,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走通讯控制,则只接电源线,电机线和通讯线就行了。

网友B:
具体要看怎么控制的吧,变频器中的参数肯定要设的。

网友C:
最简单的控制,接启动命令线,接电位器模拟输入线,这样启动、停止、以及频率调整就可以实现了。我是做恒压供水的,一般接5根线就可满足要求,两根启动命令线,3根远传压力表反馈线。

网友C:
硬件接线完成后,如果是最简单的调频应用,一般要设置电机参数,启动命令来源,频率来源等参数,如果需要用到闭环调节,则还要设置PID参数。

网友D:
说出什么牌子的机器,实现什么控制才能帮你啊
小磊

网友E:
給出變頻器的廠牌,和你需要哪些接點去控制,才有辦法給你解答。

网友F:
多看看变频说明书比问清楚多了

网友G:
恒信电气

网友H:
变频器功能太多,不知道你需要哪些功能?

网友I:
说的太笼统,要根据设备需要来调参数!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