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2 100W的伺服,接单相AC220V提示缺相AL022,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9):
台达ASD-A2 100W的伺服,接单相AC220V提示缺相AL022,怎么回事?
[attachment=134607]

网友A:
线接错了

网友B:
你没接主回路,只接了控制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接主回路,只接了控制回路
都接了

网友B:
驱动器型号

网友C:
主回路接R、T

网友D(2016-03-01):
主回路先供电,然后控制回路,否则。。。。

网友E:
控制線接錯了,要接l1, l2他接到l2跟控制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