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编码线可以自己延长吗

楼主(2015-04-29):
各位师傅,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编码线可以自己延长吗?如果可以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以的 但是线必须是好线

网友C:
双绞屏蔽线

网友D:
可以的我接过,但要注意接线的时候一定要焊起来不然老是出问题的哦
巫山石军

网友E:
可以自己焊。要双绞屏蔽线,要焊到位喔。别焊错了。
不要从原线中间剪断加长。

网友F:
一直都是自己加工的线。。。
[attachment=134621]

网友G:
完全可以的。施工的時候注意工藝到位一般不會有什麼問題

网友H:
可以自己焊。要双绞屏蔽线,要焊到位喔。别焊错了。
不要从原线中间剪断加长。
血战到底

网友I:
可以,一定要用带屏蔽层的专用信号电缆线,还要注意信号衰减问题,线路长短还应参考伺服厂家技术参数
工控小a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可以自己焊。要双绞屏蔽线,要焊到位喔。别焊错了。
不要从原线中间剪断加长。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