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看着简单画面,做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5-04-29):
如题目:
要求:3个信号,触摸屏上面1个图片,我有3个信号。A信号不显示,B信号显示好,C信号显示不好。
我原来是想用位状态设置的标签有2个状态,0和1.
0显示好,1显示不好。
问题来了。。。我还要一个信号什么都不显示。各位大侠这个怎么弄?
我就是检测一个东西好坏啊,触摸屏上面显示。触摸屏上面就放一个东西(位状态?指示?)
然后要:没有显示,显示好。显示不好。

楼主:
哈哈。。。完美解决:
用多状态切换。现在不是开关信号了。是数据寄存器了
用位状态切换不行啊?
这个是按钮。可以按哎。。。。。我要不能按的

网友A:
你这个已经3个状态了,位怎么表示?

网友A:
你这个已经3个状态了,位怎么用1个位表示?

网友B:
如果仅有100,010,001三种可能,A位控制图片的可见性,B位为1显示好,B位为0显示不好。C忽略。
但是你要考虑是是否会有110,101,011,111这些情况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