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大家好,我司有一台37KW的抽风机原星三角控制,客户要求改变频器控制,结果我司装了一台台达CP2000系列的37KW的变频器,试机时由于过电流报警,电工就把电机处端子改成星形,通电运行没有报警,可是运行了一个星期,对方说风量太小,电工去把频率调到50HZ,开机就跳,开机是显示100多A的电流,反复试,结果不转了,可是电机线圈都是均匀的8欧,现在还是不行,现在不知是电机坏了,还是变频器坏了,我认为星形启动时是220V,转三角形接法是380V,可是你变频器时启动到全压运行都是380V,电机错误接成星形,电机肯定耐压绝缘等破坏了,所以不转了

网友A:
电机要接成三角形,报警应该是加减速时间没有设定好

网友B:
电机可能没坏,坏了要报故障代码。是不是三角形连接时,每个线圈的首末端同相了,没形成回路。但拿万用表或电笔测电机接线桩头电压却正常,但就是不转。

网友C:
变频器选型错误,应选用风机专用型的,不要选通用型的。

网友D:
电机应该没坏,即使有坏的,也应该是变频器。

网友E:
很遗憾呀,一个简单的事,被搞成这样,你那个电工啥水平呀,电机接星型,功率小了,所以高速过流,其实你只要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调大一些就行呀。

网友F:
CP2000就是台达风机专用变频器,一般用三角解法,具体看什么报警吧。

网友G:
如果你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电阻是8欧,那么就两个情况,1.你万用表坏了。2.电机坏了。37KW的电机用万用表根本测不出电阻,显示肯定是0欧。

网友H:
我们公司的风机75KW用变频器很好用的呀,西门子的启动时间设置长一点

网友I:
高级电工

网友J:
感觉楼主说的是对的,接成星型后线圈电压变成220了,长时间运行导致的

网友K:
接成星型后线圈电压变成220了,长时间运行,因为是风机类负载,转速会自动下降,轴输出功率也会下降。所以,电机受伤的可能性小。37KW电机的直阻正常在1欧姆以下。

网友L:
一般15KW以上的电机都是三角运行,用继电器控制需要降压启动,37KW的电机是不能在星型运转的,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直接启动而无需再降压启动,因为变频器内部设计就有电流速度闭环控制,且有各种保护。启动过载可以适当延长变频器启动时间。这个电工也是高手中的高手了。再说电机绕组直流电阻是8 欧姆是绝对不对的。
永远年轻

网友M:
给楼主一个实际的电机数据参考:
三相电机,功率2点2KW,电流5A,相绕组直流电阻4点5欧姆左右。

网友N:
那么的的电机,启动时间要很长的。

网友O:
学习了。角形接成星形运行,出力只有额定的三分之一。

网友P:
接回三角形。
加减速慢慢调不要急。
频率绝对不要超过45HZ。切记切记!!!

网友Q:
实在不行考虑一下风道问题,是不是设计的不匹配
小磊

网友R:
加速時間是重點(你下次找電工謹慎點吧)

网友S:
这只能怪你们公司老板太小气,这已经超出了电工的能力范围
老板应找个电气工程师干这活

网友T:
你的表肯定有问题,37千瓦电机无论星还是角应该小于1欧。你测量是8欧是不对的。

网友U:
延长加速时间就可以解决

网友V:
结成星形电压是660V供电,380V供电是绕组电压是220v,所以不可能是过压电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