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9):
朋友们好:有没有会写龙门式垂直挂镀滚镀线PLC程序和人机介画的,一般三台车到六台车,我会写手动每一台车的程序,不会算自动时要多少个靶位,怎么排台车走的走法,不相撞,不影响产量,我司有这方面的订单不少,每次都是台湾人定的,不知朋友们有没有会的,可以合作合作,多谢

网友A:
贵公司是哪里的?

网友B:
这种程序是用比较字元件数值,就是目标与当前BCD值大小,确定横移是正转还是反转,同时还要考虑每两个龙门臂的公共槽,以及在每个龙门臂上做行程开关防止压篮,这些就是写这个程序的基本要点.这种程序逻辑能力相当强,有六七个臂的话,程序可能要一万多步
  • 下载积分:+1(一触即发) 是的,我看程序一般都是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序是用比较字元件数值,就是目标与当前BCD值大小,确定横移是正转还是反转,同时还要考虑每两个龙门臂的公共槽,以及在每个龙门臂上做行程开关防止压篮,这些就是写这个程序的基本要点.这种程序逻辑能力相当强,有六七个臂的话,程序可能要一万多步

    不错,不过程序步数和行车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关键看复杂程度

网友C:
    这有个程序,希对你有帮助
  • 下载积分:+1(13312954412) 真是好人!

网友C:
    这还有触摸屏的
    附件: 硬铬电镀线.rar (200 K) 下载次数:155
  • 下载积分:+1(一触即发) 感谢分享!我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D:
    楼主是哪里的?论坛里有这样的程序啊

网友E: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F:
    我有,我以前分享过

网友G:
    人機,PLC品牌有沒有限制

网友H:
    我会,朋友哪里?我漳州

网友I:
    本人专业高电镀设备程序
    QQ373469306

网友J:
我们厂外购一台自动滚镀线,就两台天车,居然在调试的过程中还时不时撞车,貌似现在还没从根本上解决掉这个问题,我也是醉了,就两台天车能复杂到哪里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们厂外购一台自动滚镀线,就两台天车,居然在调试的过程中还时不时撞车,貌似现在还没从根本上解决掉这个问题,我也是醉了,就两台天车能复杂到哪里去。

行车应该有防撞车装置的,调试的时候发生点意外可以理解,正常生产可不能撞车呀!后果严重。滚镀线应该比较简单的。贵公司是无锡这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