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人机上设置管道和阀门连接?

楼主(2015-04-30):
在台达人机上,有四个柱状图液位显示,如何用管道和阀门把四个液位柱状图连接起来?DOPSOFT软件好像没有这种功能?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做成这种效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和PLC通讯,显示PLC的模拟量变化。

楼主:
柱状图是显示plc模拟量变化的。我现在需要的是怎样在人机上画出管道和阀门的连接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柱状图是显示plc模拟量变化的。我现在需要的是怎样在人机上画出管道和阀门的连接图?
到图库调用图片,摆到触摸屏画面上,再移动拼凑在一起呀。

网友C:
用人机界面组态软件根据工艺画出画面在进行编辑后,下载至显示屏中即可。

网友D:
没什么连接不连接的,这不是智能的,画面仅仅是图片而已,一切的动作都是你来设定的,逻辑是在PLC中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