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我司目前使用台达DVPPS02和DVPPS05,现在想寻找类似的PLC电源模块,国产的和国外的都可以,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A:
直接用迷你型开关电源代替,我弄过,用了好几年了,一直到现在。

楼主:
迷你型开关电.源.?不是导轨安装型开关电源,像明纬。
不断向前

网友B:
台达不行吗,台达也有导轨电源啊,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C:
DVPPS02可用明纬DR-45-24   替代
DVPPS05可用明纬DR-120-24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PPS02可用明纬DR-45-24   替代
DVPPS05可用明纬DR-120-24替代

谢谢,这个知道。想找国产的6EP 1332-1LA10替代DVPPS05,6EP 1332-1SH31替代DVPPS02。不知有没有。
不断向前

网友D:
永宏PLC也是卡轨式的,最大到10A,质保3年
合作共赢!

网友E:
要二手的吗?基恩士我朋友有些,有需要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宏PLC也是卡轨式的,最大到10A,质保3年

谢谢,昨天下午我已和他们办事处的取得联系。
不断向前

楼主:
替代6EP 1332-1LA10国产电源模块也找到。
不断向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下午我已和他们办事处的取得联系。

客气了,我就是做永宏这块代理的,嘿嘿~
合作共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气了,我就是做永宏这块代理的,嘿嘿~

我在东莞,你在哪里?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不行吗,台达也有导轨电源啊,具体什么要求

台达产品全,质量也可以,但这几年服务就不怎么样,台达也只是一些通用产品,技术中等,没有什么不能用其他取代,花点时间罢了。
不断向前

网友F:
加一外置华硕笔记本24v电源就应该可以,我改过lg k120s的,将里面电源部分器件拆除,24v直接接上,加7805一个,35v电容2个,5v接上,使用2年多了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东莞,你在哪里?

我在济南,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我这边选型给你寄过去!
合作共赢!

网友G:
原来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