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如题目。。。各位大侠帮忙啊

我就做一个圆盘,自己不停转动。表示转盘机

网友A:
多个画面切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来个GPJ的动画
多个切换只可以做到一闪一闪的效果哎
做不到在转的效果
  • 下载积分:+1(我好像是)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B:
    做两个位图切换就行了
  • 下载积分:+1(我好像是)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画面切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来个GPJ的动画

    求详细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B:
    用cad或画图工具 画一个你需要的BMP格式的图片,旋转180度之后得到另外一个图片。然后打开触摸屏编程软件,把这两个图片添加到位图当中,在画面中做一个指示灯选中这两个位图,一个是0的状态 一个是1的状态。在plc程序中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就行了,圆盘转动时输出一个内部继电器,循环0  ,1两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d或画图工具 画一个你需要的BMP格式的图片,旋转180度之后得到另外一个图片。然后打开触摸屏编程软件,把这两个图片添加到位图当中,在画面中做一个指示灯选中这两个位图,一个是0的状态 一个是1的状态。在plc程序中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就行了,圆盘转动时输出一个内部继电器,循环0  ,1两种状态。

    效果就是左边亮一下,右边亮一下?

网友B:
    你的基础太差了,还是先看看教程再说

网友C:
    直接做一个gif样式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