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助一个关于寻原点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5-04-30):
坛友好,小弟用的是三菱40MT控制松下A5伺服驱动器,参数,连线都设置正确,遇到下面一个问题。
正常的驱动指令如DDRVI都能按照意思往正确方向运动,然而我的复位指令DZRN在执行的时候,监视模式下脉冲的数量是正确的在减少(靠近原点感应器),但实际负载却在向着远离原点感应器的方向运动。求帮助。图片太大。。。。
智慧火花

网友A:
方向默认反方向,如果想改变方向寻原点,参考手册,里面都有
热心助人!灰常感谢啊,

网友B:
回原点方向设置不正确

网友C:
修改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方式,正的改负的,负的改正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