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 PLC故障

楼主(2015-04-30):
我公司有一欧姆龙CQM1H-CPU51 PLC输入程序时,显示无法下载扩展函数,单独输程序没问题。可装机后PLC不能运行。无报警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DIP开关及设置都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系列的,扩展函数需要你手动设置的。
不能运行,是指的普通的输出点还是扩展函数的指令?
最好具体情况上图

网友B:
DIP 4 设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