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程序为何不能实现点动

楼主(2015-04-30):
[attachment=134632] 程序设计如下:错在哪了?测试时发现按X006却总是不能实现点动而是出现连动了,求高手帮指导,谢谢!

网友A:
我怎么感觉点动,联动都实现不了啊

网友B:
plc程序点动是不能这样编程的,这样也实现不了,按钮松开后m1 就保持了

楼主:
谢谢1、2楼,我再想想改动一下,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C:
不需要寫M1的自保持的那一行啊! 如果需要聯動,可以另外做一個KEEP 並到回路裡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看样子PLC扫描原理你都不是很清楚

楼主:
修改后测试可以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E:
点动最简单呢,用set,rst指令几乎所有plc都用得上。

网友F:
M4干什么用的?

网友G:
[attachment=134669]
楼主试下这个,我没有PLC不能测试

楼主:
回8楼:M4用来实现X006时点动,X007时连动用辅助继电器;
回9楼:程序比我的简洁多了,我测试一下!
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