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付上台达4路同步控制器说明书 要求4路模拟量按比例输出 总速度用PLC开关量控制  比例微调用FX2N-4AD输入 比例公式:单元输出=给定比例X总给定+反馈比例X反馈给定   反馈给定=Da转换模块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得来 反馈比例固定为0.2 给定比例0.01-5.00可调  总给定为开关量加减得来的数字量      AD DA模块电压0-10V对应0-2000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再次顶起来各位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A:
一百句话也讲不清楚的,就不讲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引用楼主youyue1987于2015-04-30 13:06发表的 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谁能用三菱FX3U编写程序 达到同步控制器效果 :
付上台达4路同步控制器说明书 要求4路模拟量按比例输出 总速度用PLC开关量控制  比例微调用FX2N-4AD输入 比例公式:单元输出=给定比例X总给定+反馈比例X反馈给定   反馈给定=Da转换模块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得来 反馈比例固定为0.2 给定比例0.01-5.00可调  总给定为开关量加减得来的数字量      AD DA模块电压0-10V对应0-2000

问题是plc+4ad+4da,成本太高了呀。

楼主:
不考虑成本 只要耐用就行 听说plc正常10年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