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15-04-30):
我用1ms定时器来触发字左移指令,理论上移动10格需要10MS,但是实际我感觉2秒左右,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你用的T多少?

网友B:
估計是掃描週期太長,中間會漏掉脈衝

网友C:
有扫描周期 的,一个扫描周期都要几十毫秒了,用定时中断可以。

网友D:
可以用硬件定时器
工控小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