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师傅指一点一下,此D0.D2 为什么监测不到数傎呢?

楼主(2015-04-30):
麻烦师傅帮看一下这个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怎 么就不能监测到数据寄存器D1.D2 的数值呢? X1和X2合了几十次,好像看到几次而以,后来怎 么也没监测到了,多谢指导。
学者

网友A:
看了下,第三行,把X001,X002常闭点删除即可实现你要的功能,原因是你强制X001,X002的时候已经先把计数器清零了,当然只能得到零,现在改了之后,先MOVE,后一个周期再清零就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了。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zsy618)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