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师做过PLC控制多台变频器位置追踪同步程序

楼主(2015-04-30):
有没有哪位大师做过PLC控制多台变频器位置追踪同步程序,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变频器?位置同步?能达到这个精度么?不是很理解

网友B:
信号比例同步控制器 淘宝一大把

网友C:
信号比例同步控制器没听过

网友D:
用PLC控制位置同步比较难,应该选用带同步卡的矢量闭环变频器,在电机上安装编码器,同步控制由变频器自己完成,这样精度比较高

网友E:
我做过....
不过是两个电机实现位置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