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30):
考高级技师需一篇论文,系统已近做好,但不知如何写,清求大侠帮忙,系统就是用触摸屏控制步进马达来让机械手移动在机床中应用,程式都有

楼主:
没人会吗?哪有地址可以写的
加垒电气

网友A:
不会用百度吗?格式差不多。

网友B:
我劝你自己写。现在考证难起来了,论文答辩会根据你写的东西问你蛮多东西。我06年考技师时,有同事一起考的,写论文虽然自己写的,但他的程序是直接抄袭设备上的,结果对程序的理解不过关,答辩没过!

网友C:
高级技师论文一般由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课题做背景进行开题,论文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既然你已经有程序了,应该不难了。题名、作者、摘要的书写你不会存在问题,关键词你可以选几条,比如PLC的型号、主要设备的名称、软件的名称、控制设备的名称等。正文主题是关键,你可以叙述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初衷、解决过程中几个关键技术的解决途径、技术的先进性、解决后在效益、技术上有什么提高方面写。高级技师的论文对参考文献的要求可有可无,主要看你写哪方面的了。附录可以将你的关键程序放进去。OK

zsfjn

网友D:
你们考的什么高级技师? 怎么报名?都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