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1):
最近发现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你们写程序的结构怎样的,比如要写一个程序:要实现下面的效果
                                                                      手动控制程序(用于手动调试机器的时候使用,一个按钮对应一个动作)
                                                                      单次运行程序(为了省时间,当手动调试机器差不多时,让该程序运行一次检查某个工位的调试结果)
                                                                       自动程序(自动运行时)
现在很纠结单次运行程序难道要独立写?
还有自动运行时,当按下紧急停止按钮,程序要跳到手动控制程序并且自动运行时的动作状态不会改变,然后可以用手动控制程序来控制这些动作?各位大神,有何高招,多多指教。

网友A:
没有单次运行程序这个东西,
手动和自动 都是自己写模拟程序的,模拟现场的环境,动作,反馈
到现场,只需要把地址对好,信号接入就可以调试了
至于急停,程序暂停,输出停止,但是不会切换到手动,要是这样就乱套了,急停消除后只有两个选择,继续或者停止
由于机器每换一个产品就要调试一次,而且动作比较多,所以要能单独运行一次的功能。

网友B:
单次运行和自动运行不就是个循环次数问题吗?你自己做个按键不就行了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有四五个工位一起调试的时候,要做到不影响其他工位调试的情况下,做一个按钮要跳到自动程序去单次运行某个工位的程序的时候,其他工位就不能手动调试了,就有了冲突。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这里所有的自动机都具有楼主说的那几项功能,不然调试起来很不方便。一般一台设备都会由好几个工站组成,每个工站都需要可以独立单循环运行功能,并且任何一个工站都会有个工站开关,在整机自动运行状态下可以选择性的投入运行,在正常自动运行状态下,手动功能无效,一旦有报警,可以手动控制单个动作解除异常,异常解除后按启动,机器接着上个动作自动运行下去。像这种顺控程序用步进指令来写的话非常容易实现这些功能。单循环运行功能也没必要单独写一套程序的,直接在自动程序调用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tinima)

网友D:
    纠结,给你钱你哈纠结吗

网友E:
    你要考虑单元件点动工作
    单部件的点动,单步步进,单循环,连续
    单工件的点动,单步步进,单循环,连续
  • 下载积分:+1(tinima)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F:
    是挺复杂的。我们这里的机器。急停按下之后。就要robot就要求回原点。所以,没事不要按急停。

网友G:
      三菱不是 有IST指令吗?

网友H:
    话说单次和自动一样的哇   在程序里另外加个单次标志位和自动标志位区分么  运行结束后对单次标志位复位,自动标志位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