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知道伺服电机走多远

楼主(2015-05-01):
伺服电机从转矩模式转到位置模式时,plc不知道在哪里?伺服驱动器编码器输出,接到plc x0 c235 高速计数器,不准,电机不动继续计数,怎么回事?
下载积分:+1(zsy618)

网友A:
不会知道的

网友B:
要用 AB相計數.單相計數容易受干擾.請確定有轉成開集極.才接回PLC X0,X1

网友C:
有两种方法:1可以读取PLC相关定位特殊寄存器。2把伺服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PLC高速计数器技术脉冲数。
工控小a

楼主:
增量型编码器,开机plc怎么知道伺服电机的位置。

网友D:
开机伺服就回原点,这不就知道伺服在哪里了

网友E:
根据定位特殊数据寄存器值得改变量 +机械结构中用的滑轨等的导程(螺距)+电子齿轮比 可计算出

网友F:
PLC与绝对值的伺服通迅,
计算你能保证机械时间长了后没有间隙?????

网友G:
abs读取伺服当前位置

网友H:
3楼说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