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打开程序无法找到交叉参考数据?

楼主(2015-05-01):
之前程序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次打开的时候,查找数据的时候,点“跳转到应用位置”的时候就出现了“无法找到执行所需要的参考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程序编辑之后就要更新交叉参考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编辑之后就要更新交叉参考数据
谢谢你的回答,正是这样,没有更新的原故。没有显示交叉数据所致。

网友B:
按 ctrl +alt+R 更新一下交叉参考数据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是的,更新Cross reference.

网友D(2015-11-15):
这个程序文件没有建立变量参考数据,下面我告诉你如何弄:很简单,首先你打开这个程序的某个FC块,然后按CTRL+ALT+R,不要选择任何目标,会出现建立数据交叉参考变量表,按照缺省的设定,一直按确定就可以,然后把这个关掉,就OK啦。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