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和三菱编程

楼主(2015-05-01):
大侠们,这个是控制私服电机的打孔行程,就是说可以在触摸屏上任意设置孔距和次数,这个要怎么编程

网友A:
你讲的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岂是几句话讲明白的?

网友B:
走原点归零,丝杆转角螺距,单轴也不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