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AD

楼主(2015-05-02):
各位高手,你们好,三菱Q64AD模块能直接读取普通传感器模拟量吗?

网友A:
能直接输出20毫安以下电流或者几伏电压的普通传感器可以的。

楼主:
谢谢了,如果输出不是20毫安以下或者15V以下要怎么处理呢?有没有转换器之类的?

网友A:
有的。很多这类信号转换器的。

楼主:
请高手推荐一二,什么厂家,型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