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欧姆龙PLC分别与电脑连接,却连接不上!

楼主(2015-05-02):
我使用了一个CP1H XA 和一个CP1H X的PLC ,两个PLC都跟电脑连接,使用CP1H XA的可以下载程序,但使用CP1H X型时,连接PLC时,显示工程PLC类型和使用的PLC类型不是同一种型号,我认为电脑默认了CP1H XA为默认机型了,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想用电脑分别监控两款PLC!

网友A:
usb不行,一个改用串口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不行,一个改用串口连接
没找到办法,就一个一个的传了!

网友B:
一个usb,一个串口,分别自动在线

网友C(2015-07-03):
第一台使用USB在线连接,另一台使用232串口在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