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RS指令能发送四个不同地址的数据吗?

楼主(2015-05-02):
四个液体罐,我用485读取液位数据,地址不同,用RS指令能同时发送和接受数据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S指令能使用多次,你可以用轮询的方式与不同的目标地址交换信息。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只能和1个目标通讯,但使用轮询的方式你可以和很多个目标通讯。